T420S fan error

楼主(2024-04-08):
问题:风扇转一下停 ,报错 fan error  自动关机。
VCC5B_FAN 5V Q81 2脚FAN_FRQ_C 3.3V。3脚输出。这里。开始的时候3.3.然后掉0.8V。是不是电路正常?风扇问题?

网友A:
换风扇吧,时间长了也该坏了

网友B:
不换风扇又怎么知道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吧,时间长了也该坏了

听你说的,订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风扇又怎么知道是哪里问题呢

嗯,我是担心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换了还是风扇错误

网友:
最后加焊一下Q81可以了。反馈导致FAN_ON不输出了。

网友:
这玩意都能虚汗

网友C:
这样的虚焊,极其少见,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虚焊,极其少见,几乎没有

是啊,试了2天。又出问题。最后换了Q77解决

网友:
电路问题,风扇一般是好的。也可以两手准备:电路、风扇双管齐下。

网友:
风扇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温控芯片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