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板b250m-plus主板开机卡在bios前的界面

楼主(2024-04-08):
华硕的板b250m-plus,开机定在左上角的一条下划线(这个下划线不跳动的不是没系统那个界面)的画面不过bios自检界面,是bios坏了还是cmos电路的问题?用烧录器刷过官方bios和魔改bios都一样,能正常读取bios和烧录。我另一块华硕的板开机是会这个界面然后跳bios自检然后开机的,所以这个界面是bios自检界面前的界面,卡着过不去了。现在就差没把bios焊下来换一个焊上去了。。正常bios坏了能不能正常烧录?到这个界面cpu会发热,求助求助,卡住的界面如下图:

网友A:
更换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网卡芯片试下

居然跟网卡芯片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居然跟网卡芯片有关?

声卡芯片、com芯片也有可能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com芯片也有可能造成。

万能表能测出来损坏不?

网友C:
遇到过多片,都是更换io修复,跑码卡b2

网友B(2024-08-04):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多片,都是更换io修复,跑码卡b2

更换io是芯片还是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io是芯片还是接口?

维修人员说I换IO指的是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