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X580 不识别显存类型和位宽

楼主(2024-04-08):
求助,这种卡应该怎么下手,新手不知道从何下手啊,各种电压都正常,波形也都有,BIOS也有跳变
不识别
iOS
求助

网友:
没修 过显卡,望大师指导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bios刷了很多都不是配的话考虑核心损坏

网友:
刷bios如果刷了还是不行的话换一个新的不要芯片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