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刷BIOS导致风扇转速无法调节

楼主(2024-04-08):
(图片)

网友:
BIOS读取不到风扇的转速及CPU温度等数据,导致设置数据后不能被执行

网友:
刷完要放电

网友:
只能改BIOS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换个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多年以前品牌机主板刷第三方BIOS就这样,但是享受了别都功能

网友A:
刷的bios不对,所有的数据都是错的。刷bios至少要桥,i/o型号完全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B:
台式机的话 吧盖子盖上就好了  盖子有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话 吧盖子盖上就好了  盖子有传感器

我遇到货好几次 应该是戴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bios不对,所有的数据都是错的。刷bios至少要桥,i/o型号完全一样的才可以。

H61的桥还有区别吗

网友:
i/o型号呢?一样吗?还有网卡,声卡。

网友:
刷BIOS还讲究版本(后面还带有字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