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们。 苹果xr在输入密码界面。经常特别卡失灵。但是进入桌面后就正常了是什么情

楼主(2024-04-08):
大神们。 苹果xr在输入密码界面。经常特别卡失灵。但是进入桌面后就正常了是什么情况啊去

网友:
大神们。 苹果xr在输入密码界面。经常特别卡失灵。但是进入桌面后就正常了是什么情况啊去   h

网友:
大神好。换的国产屏。

网友:
摔得机器排除屏幕,考虑NFC芯片和电路。

网友(2024-07-03):
考虑NFC芯片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