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台NM-C221进系统键盘用不了

楼主(2024-04-08):
把键盘芯片U22边上的L23拆掉,直接飞线到TYPE-C的L6电感上搞定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980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Y7000P系列通病键盘进系统失灵根源问题答案?可能是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6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