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Y700游戏笔记本开机屏不亮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4-04-08):
最近在废品站淘到一台联想Y700游戏笔记本,配件齐全,8G内存128G固态硬盘+1TB机械硬盘,配置还是可以的,老板反映笔记本是不开机的,屏轴也断了,但是按开机键按键可以亮。买回去之后我先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屏轴螺丝柱断裂,屏轴铁片来回剐蹭重启按键的小板,重启开关已损坏,金属层已暴露,怀疑内部短路。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供电没问题后,果断拔下重启键小板,开机成功点亮屏幕!

可以开机后,接下来就是修复屏幕转轴,我采用的是热熔胶枪,用热熔胶枪将融化的热熔胶打在断裂的螺丝柱上,冷却后自动固定。为了防止再次断裂,我用内六角扳手调节了转轴螺母,将转轴的松紧度调松一点,这样开合屏幕力度变小就不容易损坏螺丝柱。
以上是我的一点点维修心得,分享给大家。

网友:
要图文并茂,注意排版,全是文字看起来很烦。

网友A:
热熔胶枪用啥胶强度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枪用啥胶强度才够

我用的是普通的热熔胶棒,将螺丝柱附近填充满了,这样会结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