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MateBook13更换充电type-C的方法

楼主(2024-04-08):
客户拿来一台MateBook13说换充电接口,拆开看到被焊过,电源接口和耳机接口都吹糊了,问客户说是朋友看了一下,说针脚脱焊了换不了,于是拆下type-c充电接口,发现问题果然不简单,还有四个脚在,这怕是收个换接口的钱搞不了了吧,补焊盘的时间够换几十个接口了,要加钱:

主板这里先把焊盘刮出来:

照片是在显微镜下拍的,这个线实际是和飞手机CPU的线一样细,,这种飞线我也有,但这种飞线比较脆弱不能搞得次数太多;漆包线补焊盘也行,就是焊回去接口会高出来一点;还有就是用买的补点神器,这个在补这种焊盘有一定优势,就是纯铜线比较耐造,如果固定好焊多少次都不会断,后期使用稳定性也比补点的飞线要好,别问哪里有,网上买的自己找找,再问就是我手里有:

补好焊盘:

用绿油整个固化,然后把需要的点挖出来:

0.35的锡球植锡:

充电了:

USB可用,记得这个机型左边好像接显示器不显示,要接右边:

AB胶固化:

修复方法有N种,此处仅提供一种思路,不是非这样不可,收工……

网友:
高手之高高手

网友:
楼主牛X,这难度不小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下次遇到试一下楼主分享的方法

网友:
很不错的手工

网友:
补点神器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节省时间  ,不用盘圈了,

网友: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

网友:
学习了,这板子就这问题多

网友:
补点神器就是带焊盘的那种线吗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牛,技术过硬

网友:
针线活费眼睛!

网友:
不用几天就会再回来了,下次是整个尾插换掉

网友A:
华为的笔记本TPYE-C都容易搞坏了焊盘,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 楼主手艺厉害

网友B:
这种我只接6根线,多的一根不接

网友:
楼主,收多少大洋合适

网友:
做工精细,工匠精神。肯定顾客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笔记本TPYE-C都容易搞坏了焊盘,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

上次从换了一个客户把接口搞坏了 我定了个接口 把老的拆掉了 拆过以后用洗板水擦擦呢一擦焊点掉完了 以后再碰到这种的直接推了  某想的也经常换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只接6根线,多的一根不接

接了能充电就行

网友:
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  666666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节省时间  ,不用盘圈了

网友:
TYPC-C接口  对于笔记本来的维修来说 真是 好坏参半啊

网友:
会返修 我就返修了。

网友D:
楼主手工不错,话说这种补点神器有长条形的不是

网友:
补点神器好东西

网友:
小赚500人民币收工。

网友:
对于遥遥领先,要保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工不错,话说这种补点神器有长条形的不是

我手里长条形的都太大了,放不进去

网友:
這樣搞真的要加錢,細活啊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一流

网友F:
我前几天也补了个接口,不过没你的这个惨,最后一张图固定的是热熔胶吗?有种更好的胶,但是那种合成胶,不能长期放,也就是电源适配器里常见的那种胶

网友:
上家不是一般的菜,这焊接一两个我还受得了,这么多我肯定不干了,楼主妙手回春,好耐心

网友:
TYPEC充电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也补了个接口,不过没你的这个惨,最后一张图固定的是热熔胶吗?有种更好的胶,但是那种合成胶,不 ...

默认AB胶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从换了一个客户把接口搞坏了 我定了个接口 把老的拆掉了 拆过以后用洗板水擦擦呢一擦焊点掉完了 以后 ...

我估计是板上面的铜箔太薄、走线太细了,然后使用过程中经常受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飞线活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只接6根线,多的一根不接

两根CC线,一根VCC就行,不放心就加多一根VCC,GND不用飞。

网友:
遇到很多了,3秒油快得很

网友:
这种像是 焊接 遇到了费眼呀  楼主这活收了多少米

网友:
这手艺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长条形的都太大了,放不进去

手机那种就小了哈

网友:
牛啊   这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就是容易断线,而且不好接

网友:
这东西不是好飞么。怎么可能跟手机CPU一样细?直接吸锡线飞,绿油固定再磨平就行了。多大点事。

网友:
接了能充电就行,只飞6根线,

网友:
这个考眼力啊

网友:
不收个250对不起客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只接6根线,多的一根不接
这样的话我直接三根

网友:
楼主手工做的很neic

网友(2024-05-08):
会手机CPU飞线的表示小菜一碟,日常操作,楼主的补点神器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