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6开机后背光管周边发烫

楼主(2024-04-08):
什么原因导致背光芯片发烫呢?

网友:
但,背光可以调整,也可以自动变更。

网友:
电感、升压管、升压电容。一套换掉

网友:
7楼说的没错,你手工得到位呀

网友:
看看啥血瓶啤酒

网友:
问题解决了?学习一下。

网友:
发烫就先干掉

网友:
怀疑的就先给干掉

网友(2024-06-03):
跟着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