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560ME台式机主板BIOS

楼主(2024-04-08):
解密,最好2个一起刷,开机快

网友(2024-07-25):
这个主板是有两个BIOS吗?

网友:
没说明是什么版本!

网友(2024-10-18):
直接刷刷吗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需不需要合成ME

网友(2025-01-17):
主板带不带COM口的?

网友(2025-02-27):
原本开机报警,刷上去之后加电断电了,有没有大佬刷成功过

网友:
我的是v1.5版本,好像刷了不行

网友A:
感谢楼主,刷了无数终于可以了,先刷备份bios,再刷主bios。不懂问我,我有时间就回复。

网友(2025-08-28):
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我刷了,直接不开机

网友(2025-10-24):
ver:1.5亲测可以用

网友(2026-01-02):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刷了无数终于可以了,先刷备份bios,再刷主bios。不懂问我,我有时间就回复。

先刷备份bios,再刷主bios  刷备份 再刷主BIOS啥意思 不懂!  感谢老铁指导

网友(2026-02-05):
备份原机BIOS,以备万一。。。 经测试,此BIOS数据是好的,刷上就好了,我原机故障是触发2-3秒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也是2-3秒掉电,拔掉内存,偶尔多次按开机键,可以听到内存报警声,也会出现触发2-3秒掉电的情况,一开始还怀疑缺少某个供电,多次开机导致出现内存报警情况下测所有供电都正常,维修有误区。。。。 刷BIOS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