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7.3寸笔记本无限蓝屏,怎么回事,换硬盘或者内存后,蓝屏代码会有变化

楼主(2024-04-08):
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开机进系统就蓝屏,进pe也蓝屏,总之就是蓝屏,蓝屏,无法安装系统,换了三星镁光威刚三种品牌内存,换过nvme固态SATA接口固态,M2接口SATA固态都是蓝屏,搞了4个系统U盘,都蓝屏,搞了5个小时,没有一点进展啊,大伙给我一个建议啊,太难了,V星ms179b,板号16jb1啊

网友:
那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A:
另外一台装系统,不带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台装系统,不带驱动试试

进pe都蓝屏,只有进BIOS不蓝屏

网友B:
你报的蓝屏图片有点乱,第一次是哪一张?先看能不能进BIOS基本系统,看一看设置,也可以用默认设置。有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报的蓝屏图片有点乱,第一次是哪一张?先看能不能进BIOS基本系统,看一看设置,也可以用默认设置。有可能显卡有问题?

第一张报的有点频繁,其他的都是换内存硬盘后报的蓝屏

网友:
你挂个光驱,装个纯WIN7 32位系统试一试。内存条用三星4G,看出什么代码。具体电脑配置报一下?

网友:
换CPU就对了

网友:
CPU的问题,不用犹豫

网友:
说是中断请求IRQ、这就与CPU密切相关了     CPU或者周围不良

网友C:
CPU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哈哈哈,正解,遇到过更换内存好过一台,其他的跟换内存,硬盘还是坏的,基本都是cpu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CPU 的问题了!

网友D:
看cpu供电正常不?先搞搞供电,否则cpu可能坏

网友:
把cpu降频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cpu供电正常不?先搞搞供电,否则cpu可能坏

就是核显供电测不出电压其他都有

网友:
CPU损坏了吧,

网友:
现在蓝屏,很多和cpu有关

网友E:
我的是同样的问题,楼主参考一下,9代雷蛇笔记本,通用win10镜像做系统,开机一会儿就各种IRPL的异常,更换了雷蛇系统镜像,正常使用不蓝屏了,但是高负载还是会,最终把3200内存换成2666的才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同样的问题,楼主参考一下,9代雷蛇笔记本,通用win10镜像做系统,开机一会儿就各种IRPL的异常,更换了雷蛇系统镜像,正常使用不蓝屏了,但是高负载还是会,最终把3200内存换成2666的才完美

2400内存也试过,主要问题是进pe都蓝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400内存也试过,主要问题是进pe都蓝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硬盘内存都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内存都换换试试

换了,都会蓝屏,

网友G:
南桥,我修过几台,问题和你一样,干南桥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我修过几台,问题和你一样,干南桥就完事,

是加焊还是换新的啊

网友H:
我打赌换了U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打赌换了U不会好

为什么?难道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我修过几台,问题和你一样,干南桥就完事,

今天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一样的症状,估计是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