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大神看过来!!12代 干桥不触发 ,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24-04-09):
12代的i5  12500H,桥SRL2Y,桥和U分开的那种,待机电流0.001A,正常。
按下开关没任何反应,按船长的思路以及坛友的笔记 查找时序。
1、VCCRTC (ok)
2、RTCRST#SRTCRST(ok)晶振32.768  (ok)
3、VCCDSW_3P3   (ok)
4、DSW_PWROK (ok)
5、BATLOW#(OK)
6、没电压了 SLP_SUS# 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需要在待机就产生的,参考图纸是桥发出的。
桥发出给EC,还要经过一个门和EC_RSMRST 汇合  发出RSMRST#
这个情况是要干桥吗?SLP SUS# 对地600多,没有短路,不确定是不是桥问题,各路神仙指导一下吧~~~
后续有跟新会及时告诉大家的,谢谢~~~~

网友A:
11个待机条件,才测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个待机条件,才测6个,

我看时序呀,待机条件11个,其中一个不满足后面的就不会有了。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个待机条件,才测6个,

按时序不是其中一个没有,会面的条件都不会有了吗?

网友C:
有没有刷bios?检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D:
12代没修过 不了解时序。但是不触发不应该查EC供电,PWRBTN# PWRBTIN PSON# RSMRST# 以及桥返回的S3 S5吗,EC待机正常,发出的信号也正常,没有收到桥返回的信号才应该考虑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个待机条件,才测6个,

时序,或者时序,前面一个不对后面就不会出来,你说对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代没修过 不了解时序。但是不触发不应该查EC供电,PWRBTN# PWRBTIN PSON# RSMRST# 以及桥返回的S3 S5吗, ...

EC可以发出 PWRBTN# 到桥,EC待机成功

网友E:
先看EC条件 ec没问题再查12大条件

网友:
LID都没查  少好多步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EC条件 ec没问题再查12大条件

EC待机成功,按开关有pwrbtb# 3.3v出来

网友:
想到了就去干    不要犹豫不要怀疑

网友:
你这个是12代时序吗?会不会时序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时序呀,待机条件11个,其中一个不满足后面的就不会有了。
我的理解对吗?

对的,我前几天也发了一个sus的贴子,我那个是b85,确实是桥的问题

网友:
12代桥和U分开的挺少的

网友:
这个的看是EC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刷bios?检查EC的工作条件

查了 EC的供电 3.3V ,复位3.3V,lid休眠3.3v都,EC就查了这3个条件。

网友F:
拆掉r292看看电压是否恢复,同时测量io那边对地值

网友:
一步步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r292看看电压是否恢复,同时测量io那边对地值

断开了,io对地有500多,但是桥这边对地  开路了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