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NM-B131通病

楼主(2024-04-09):
NMB131通病 第一个是  CPU2路供电一路没有,其他各供电都正常,开机黑屏,更换CPU 的玻璃供电芯片即可,
第2个通病就是  所有供电都正常,并且BIOS的整个开机的波形都正常,就是屏不亮,EN没有发出屏的开启3.3v  刷BIOS解决。

NM-B131 绝对OK.bin

网友:
看到这个芯片好激动,当时焊接的时候差点吹飞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