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报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4-09):
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
这个只能更换了吧

网友:
首先看看是什么打印机 可以降温处理啊
如果是喷墨打印机降温处理解决不了就更换试试
如果是针试打印机 应该是打印头线圈问题了也是先降温处理
。都提示100度了你不降温处理还等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