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43 注意事项

楼主(2024-04-09):
芯片APW8743   注意,该芯片两相输出的,VIN EN VID 甚至GND都是单独的,内部不相通,要把它当作两个芯片去检查工作条件,10脚有供电只能输出LX2,反之亦然,各位维修中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A:
是小米笔记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小米笔记本吧。

对吧,这里烧把CPU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吧,这里烧把CPU烧了

我手里这台我判断是CPU烧了。这么个小供电CPU阻值只有1.18欧,VCORE阻值超过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这台我判断是CPU烧了。这么个小供电CPU阻值只有1.18欧,VCORE阻值超过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