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死机黑屏花屏重启显卡测试 MODS/MATS不过

楼主(2024-04-09):
联想y9000p 22H
故障现象:花屏/黑屏/死机/重启
使用MODS/mats测显卡均不过,更换内存,硬盘,主板(更换主板第三次),散热片。还是解决不了,还是测不过显卡,报错:checklinkwidth wrong number of pci express lanes detected    求助大佬们,这个图中报错的代码665 PCI是屏幕报错吗?要不要更换屏幕试试?

网友A:
我修道过一台y7000p也是类似故障后来换了适配器和电池竟然好了你可以先下了电池试试看

网友:
好的,我一直以为是屏幕的事或者电池的事   因为就这俩没换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道过一台y7000p也是类似故障后来换了适配器和电池竟然好了你可以先下了电池试试看

还是不行,而且用MODS测完不过  主板第二个硬盘槽不能用了  进系统就蓝屏 换新的硬盘也不行。只能一块硬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