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快递吧主板撞坏角了,有什么办法修补比较好?

楼主(2024-04-09):
问一下快递把主板撞坏角了,有什么办法修补比较好?要用什么胶水和工具呢?想要美观一点,是一个做展示的玩家国度。

网友A:
没有伤到肉。不打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伤到肉。不打紧

外观不好看了,想做展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好看了,想做展示。

没打到线的直接切掉,要不就买黑色的油固化

网友:
漆就行了 最好找个贴纸

网友:
就是功能完好 ,不打点折,也不好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打到线的直接切掉,要不就买黑色的油固化

是说的那个UV光固化的油吗?

网友C:
做展示不用开机的话,直接贴纸搞定就是了,贴玩家国度的贴纸,很和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展示不用开机的话,直接贴纸搞定就是了,贴玩家国度的贴纸,很和谐

需要开机给朋友们看,但主板是好的,这个倒不必担心,就是外观坏了。

网友:
要好看的用502胶水补齐后刷点PCB板黑油

网友D:
泡面+502,再喷漆,你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面+502,再喷漆,你会不会?

泡面?????

网友:
贴个贴纸盖住就行了,或者贴个公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好看了,想做展示。

那你把那3角一起撞下,完美展示

网友:
3秒油可以的

网友:
钣金,打灰,补漆

网友:
黑色三秒油了解下!飞线用的

网友:
边角也没线路,都给他打磨成圆角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否

网友:
找一个好的板子用角磨机切一个角,这个板子角处理一下,用哥俩好粘起来,肯定完美看不出来

网友:
角磨机修下

网友:
买个激光机,四个角都切一下

网友:
绿油,买黑色的。UV灯固化

网友:
简单:化个妆。

网友:
已经撞成这样了,做展示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个即使是修复了,做展示也不好看了

网友(2024-05-17):
直接切圆角,补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