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开机花屏维修过程

楼主(2024-04-09):
接客户一片5700 ,开机花屏如图

我以前有发过5700 的参考阻值,今天再发一次。

用软件测试,不同的命令得到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修5700 的显存问题,最后还是先选a0 a1 先试一下。

直接拆了,换一个显存,

测试完成后,通知客户显卡修好了。

网友:
跟着学习 新手 关照

网友:
有amd的测试软件吗

网友:
不错,很少见这样显存坏的5000系列

网友A:
在b站看了一个视频,他说6xxx是c大调排序呢?5系不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站看了一个视频,他说6xxx是c大调排序呢?5系不变吗?

5700 用快扫,位置不变。其它的没修过,我暂时不确定。我一般都是用拆的方法来确定显存位置。

网友B:
发现用锡浆给显存植锡返修率太高了,一个GTX980Ti显卡花屏用锡浆植珠返修了两次,最后换成锡珠到现在都未返修。

网友C:
楼主的测试软件能分享吗?我试过好多都扫不了5700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楼主,继续逛其他贴子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用锡浆给显存植锡返修率太高了,一个GTX980Ti显卡花屏用锡浆植珠返修了两次,最后换成锡珠到现在都未返修。

锡江植球太难了,搞不好就掉点,我锡江刮了几次直接换成锡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锡江植球太难了,搞不好就掉点,我锡江刮了几次直接换成锡珠了

我昨天试着值锡球,搞坏了两个显存

网友:
搞直球都是专业机器成功率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试着值锡球,搞坏了两个显存

看我那个5 分钟学会植显存的教程,不会搞坏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测试软件能分享吗?我试过好多都扫不了5700

我也是花钱买的,网上都有卖,只是有些没做批处理,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运气好,memt只能扫明显花瓶的,和卡B2的,类似N卡的mats   不过运营大程序花瓶的扫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软件能准确的测到是哪个显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