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TQ45MK PANDA L-IQ45的主板BIOS REV1.2无CPU电压

楼主(2024-04-09):
     好久没有发帖了,冒个泡,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老古董“联想台式机”,这机器太老了,竟然还修听说是有重要地方用的,既然需要维修,那就报价开修,一通测量没有1.1V和cpu供电,那就先修1.1V,断电测量MOS管的G极,二极管档位测量330这明显是低了,UP6103肯定有问题了,一时间也找不到这IC了,查图纸发现跟RT8120A管脚一致,直接代换,再次测量MOS管的G极,450左右了,应该正常了,通电试机,滴的一声响,亮机。过程很简单,希望测量MOS那个技巧能够帮到大家,顺便备份下BIOS,REV:1.2。
联想MTQ45MK PANDA L-IQ45的主板BIOS

网友A:
这个1.1V是不是北桥的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1V是不是北桥的一个供电

不能百分百确定,修主板第一步先把电压都修正常了

网友B:
这个联想主板的毛病非常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联想主板的毛病非常之多

毕竟是年代的古物了,配个固态硬盘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