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电源的一个噪音问题

楼主(2024-04-09):
电源原来故障不开机,检查是同步整流的mos管炸了,换了以后还是炸,后来发现连接控制级的一个电阻断路了,电阻用的是1欧的,我手头没有1欧的用了一个0欧的换上,能开机,电压也正常,就是刚开机主变压器有滋滋的声音,过30秒就没有滋滋声音了,不知道啥问题了!是不是电阻换的不对??,还是其他啥问题

网友A:
这个电阻就相当于保险,0欧也应该可以。估计问题在其他地方。比如PFC控制电路中元件老化值变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就相当于保险,0欧也应该可以。估计问题在其他地方。比如PFC控制电路中元件老化值变小等。

pfc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驱动信号有异常也会使变压器有异响。这个要拿示波器查驱动信号的文波来判断。

网友:
主变压器响,应该pwm.或者是同步整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