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海尔TRG150S版号6-

楼主(2024-04-09):
机器:海尔TRG150S
版号6-71-W65R0-D02
求助海尔雷神G150S插电自动触发,关机后不触发,看着讯维上有这样的帖子,测量P2808B0芯片,1脚有19.2V,2脚18.6V,3脚14.8V,8脚有18.6V,插电自动触发后,4脚产生3.3V电压,7脚1.7V电压,5脚接地,6脚只有0.38V,应该得有3.3V的电压,6脚并联一个1K电阻R332到EC的18脚,按开机键后6脚应该有3.3V,高低高的跳变,现在一直是0.38V。看着图纸VDD3连接一个10K的电阻R338到第6脚,测量电阻一端有3.3V电压,电阻另一端连接芯片的6脚只有0.38V,是不是芯片内部拉低的?买了3个P2808B0芯片,换过都不行,6脚还是不出电压。
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了,求助各位同行。

网友:
这个P2808B0芯片有问题,你可以找个这样的换上看看

网友:
多谢,我再买个p2808b0芯片试试

网友:
有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断开了三脚的R302电阻,从六脚飞线到R302电阻M-BNT#的一端,通往开机键的,这样就正常触发了,也不反复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