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工控小主板,i5 4200u,南桥集成在bios中了,

楼主(2024-04-09):
开机风扇转个不停,按开关机键可以让风扇停转,主板上关键点标的电压正常,CPU不发热,外插显示器不亮机

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是否没装coms电子

网友:
用MSATA诊断卡看一下跑码了没,

网友A:
南桥集成在bios中了?应该是集成到CPU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集成在bios中了?应该是集成到CPU里了吧。

集成到CPU中了,打错字了,bios里面应该集成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