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9):
显示光标,全USB无反应,请教一下大师们,谢谢
华硕
华硕主板
window
主板

网友A:
南桥嘎了?
u1540740
还没有换桥,印象中十年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元件坏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嘎了?
还没有换桥,印象中十年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元件坏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10年前,一般关网络,关串口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重新烧录BIOS试试

网友:
刷呗。。我碰到一个卡光标的刷了7个才刷好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无法理解你这个故障。最好能把你处理的过程及现象梳理描述一下,说不定你梳理后自己就能找到思路了。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
也有的是BIOS问题

网友(2024-05-14):
先拆防雷击八角管,如果还不行就去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