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不显示,开机正常,测有个6角芯片供电短路,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4-04-09):
这个是什么型号,淘宝找不到

网友:
丝印元件: https://url06.ctfile.com/d/1497206-59049940-f59c85?p=1762 (访问密码: 1762)   进去搜索 C16ZJ

网友:
https://m.tb.cn/h.5AXPxZn?tk=7HFCWqSIIAk MF7997 「AZC199-04S.R7G 印丝 C166J C16 开头 SOT23-6 全新原装 可直拍」  不晓得跟你的一样不?你问问看。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