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R9000K在系统里认不到显卡 打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24-04-10):
一台联想R9000K奇怪故障  换了屏后就认不到显卡 打不上显卡驱动了 但是在bios里可以认到 用mats 也可以正常扫描到独显 重新换了系统也是这样  把原来的坏屏装回去也是认不到 请问各位i大佬 这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

拿给售后了 售后说要用原机物料的屏 也可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