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A502I笔记本 班号GA502IU R**.0 接电池正常使用 接电源用一会死机

楼主(2024-04-10):
华硕GA502I笔记本 班号GA502IU R**.0 接电池正常使用 接电源用一会死机  电流掉到0.13A 机器死机

网友:
机器是板载内存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或者有没有真正的点位 不是图纸那种

网友A: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MP系列的,是的话看一下通病检测脚的电压

网友:
觉得5楼对的 ,,分压电阻变质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MP系列的,是的话看一下通病检测脚的电压

不是 是UP9505S

网友:
单插适配器用一会就死机 电流掉到0.6A

网友:
外设已经排除了

网友:
插不插电池都一样

网友:
机器是AMD款CPU 2060显卡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提供一下思路 CPU4相供电电感前端波形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