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CMOS信息错误!20多年来头回见

楼主(2024-04-10):
联想810老古董主板
并没有接上任何硬盘

可是,进入 CMOS一看

蒙了,居然显示希捷80G硬盘,按回车进入还有详细信息

20多年来头回见!
https://www.douyin.com/user/self?modal_id=7356125759007739148&showTab=post

网友:
可能还能无盘启动

网友:
自带隐形硬盘,哈哈

网友A:
意思是没有接硬盘也能开机进系统吗

网友B:
我也是头回见,如果能分析出问题所在的话,希望楼主能告知。

网友:
本来 就是  80G    IDE   的  80G   常用

网友:
我记得老电脑,第一次接上不显示的,还得按一下检测才显示硬盘,

网友:
应该是以前接过一个80GB的硬盘,那时的BIOS还不能自动检测硬盘参数吧

网友:
再检测一下保存就没有了

网友:
想当年图拉丁可是大几千才能拥有。

网友:
BIOS出错了吧

网友:
我记得以前接了硬盘还要在bios里面刷新才有,你这个刷新一下估计就没有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没有接硬盘也能开机进系统吗

没有那肯定不行,只是CMOS错误信息,没有硬盘也显示有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头回见,如果能分析出问题所在的话,希望楼主能告知。

罕见。不知道啥原因,机器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C:
选到硬盘那里按回车就没有了,不是出错

网友:
来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到硬盘那里按回车就没有了,不是出错

还是有,而且还有硬盘详细信息

网友:
电池拔了,清CMOS  看见在看看如果还有才是活见鬼,除非是特别定制的

网友D:
这是有硬盘时,保存BIOS的结果(3V电池有效)。当你取掉硬盘时,再关机还是会显示有硬盘的(刷新后就不会显示的,大惊小怪的,正常)。

网友:
CMOS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板载80G固态硬盘。我从双敏845GL走电脑之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有硬盘时,保存BIOS的结果(3V电池有效)。当你取掉硬盘时,再关机还是会显示有硬盘的(刷新后就不会显 ...

你弄一个来看一下。

网友F:
这个不是cmos错误。这个是联想自己产的QDI(现已倒闭)主板,里面开了项特色技术booteasy(闪电开机)。楼主在bios里找找看,有的话把它关闭,然后重启看看。原理是bios先读取当前检测到的硬件配置信息,并保存。下次开机后以此为据,不再做硬件检测直接启动,加快开机速度。除了闪电开机,qdi还有别的特色功能,比如宙斯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弄一个来看一下。

这是联想主板的特色。

网友(2024-05-21):
这个是不是清朝时期的

网友:
这个也太老了啊

网友:
这个就看客户愿不愿意掏钱了

网友:
只要客户愿意掏钱楼主必须nice啊

网友:
这么老也不好报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cmos错误。这个是联想自己产的QDI(现已倒闭)主板,里面开了项特色技术booteasy(闪电开机)。楼主在bios里找找看,有的话把它关闭,然后重启看看。原理是bios先读取当前检测到的硬件配置信息,并保存。下次开机后以此为据,不再做硬件检测直接启动,加快开机速度。除了闪电开机,qdi还有别的特色功能,比如宙斯盾等。

nice啊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必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