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pcie本来还有x8换完插槽后变x4了

楼主(2024-04-10):
至少是显卡的控制芯片烧了,换好后只有x8,一顿捣鼓后没用,选择换插槽,然后就只有x4了主板谁华硕的z97-ar

网友A:
可能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掉件了,,,,

大佬,我量电容啥的都有数值呀

网友B:
第一条PCIE插槽是直通CPU针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PCIE插槽是直通CPU针脚的吧

是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