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WD600坏了PFC的2个MOS和一个二极管,不知怎么修了

楼主(2024-04-10):
航嘉WD600:前级是CM6800+TNY277,后级是AS339+WT751002。

初次故障排查:烧保险,烧PFC的两个MOS管(26NM60N)和二级管(STTH8S06D)三样

更换3个管理和保险后上电5V待机正常,短接绿线能开机,检测PFC电压390多。在12V接上一个小灯泡会闪一下,然后就没输出了,串入的100W灯泡开始一直亮,此时PFC不工作(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不再是390多,变为280多,比开机前还要低)

距离上一次修改电源过去一年有多,很多知识又忘记得差不多了,现在没头绪,望有相关经验的大伽指点一二或者提供下思路。感谢

网友:
烧保险和开关管,驱动开关管电路,特别是电流取样电阻。和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部分肯定是逐个排查的。
“在12V接上一个小灯泡会闪一下,然后就没输出了,串入的100W灯泡开始一直亮,此时PFC不工作”,猜测次级部分有问题,要重点查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280V? 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