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Z8显卡功耗异常导致752W求助

楼主(2024-04-10):
神州Z8
版号:nh50dp
进过水的机子,换过南桥修过掉电,修过不出显卡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掉电,刷过bios,目前显卡功耗异常导致跑分低,换过两个ncp45495芯片,取掉芯片测过1245脚并没有断线,换过1245脚的电阻,实在搞不明白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论坛也没有看到有教程,也看到很多跟我几乎一样的案例也没有看到解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懂这个芯片的条件,测量的脚位电压如下图芯片数据手册也找到了,但是小弟能力有限看不明白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显卡上的功率检测芯片

网友:
鑫制造有图纸有点位,成功解决奉上大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显卡上的功率检测芯片

好的 今天有点忙  我明天上班了查一查 多谢啦兄弟

网友(2024-07-11):
重做核心解决的吗

网友:
跟重做显卡没关系,还是功耗检测芯片的问题,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
我快递给大神搞的 大神说我功耗检测电阻换错了 不能用0欧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