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MB总线的波形从哪里可以测得啊?是瞬间有还是一直有啊?

楼主(2024-04-10):
问一下SMB总线的波形从哪里可以测得啊?是瞬间有还是一直有啊?RTRT。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个波形是谁发出的呢?

网友A:
有信号通过的时候   就会有下拉动作   。       找个点位图看下    内存   桥   都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通过的时候   就会有下拉动作   。      找个点位图看下    内存   桥   都可以测到

我自己也测到了,是有一个波过来,谢谢。

网友B:
楼主买示波器了没?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示波器了没?推荐一下?

没得推荐,我买的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