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LL修复软件高级免费版

楼主(2024-04-10):
软件特点:
  • 快速全面扫描计算机,寻找导致程序功能异常的DLL错误。
  • 一键修复损坏、受损或缺失的DLL文件。
  • 像专业人士一样恢复缺失的运行时库和DirectX文件。
  • 修复Windows程序和游戏的启动问题。
  • 行业领先的成功率,修复率高达99%。
  • 自动修复7000多个DLL问题,一 键快速解决。
  • 轻松修复因DLL文件缺失、运行时库缺失或系统文件因意外删除而丢失导致的程序无法运行等问题。

网友:
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网友(点评):
本人测试正常

网友:
下载安装后,直接无法使用修复功能,必须用下载包里3个pojie文件替换安装文件夹里相应文件才能正常使用。
但打开软件会提示更新,问下楼主如果更新了是否pojie文件会失效?

网友(点评):
那肯定失效,选择不更新

网友:
这个如果可用就是关键时刻的好工具啊

网友(点评):
亲自测试可用!

网友A:
感觉好麻烦  还要poj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麻烦  还要pojie

不是pojie的 都收费

网友:
遇到dll出错的我都没有搞定过,希望这个能行。

网友:
自己写一个不就行了嘛,然后同步微软的后台dll库,就好了呀。

网友:
解压密码是多少?

网友: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这正是需要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