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浪潮M2220主板刷了PCIE拆分还是看不到拆分的M.2固态

楼主(2024-04-11):
求助浪潮M2220主板刷了PCIE拆分还是看不到拆分的M.2固态

网友A:
默认设置下看不看得到

网友B:
浪潮,国货电脑系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设置下看不看得到

就是没有固态硬盘的u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潮,国货电脑系列吗

确实不好用?

网友A:
先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UEFI启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UEFI启动模块

有有有有有有

网友:
M2供电正常不

网友:
正常,shell输入grub就能进入系统

网友A:
那就在BIOS添加NVME启动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BIOS添加NVME启动模块啊

已经添加但无效

网友(2024-06-12):
看我帖子,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
BOOT选择UEFI启动,在启动项里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