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诊断卡不是在IO上取得的信号吗

楼主(2024-04-11):
既然LPC在IO上取得的信号,那这种诊断卡用LPC接口飞线到台式机主板上,可以用吗?
为什么图片上写台式机用不了?

网友:
你自己飞线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我知识断档了,以为台式机和笔记本IO有区别

网友:
我见过别人用,不过要自己弄线,线焊在台式机主板上,能跑码。

网友(点评):
感谢回馈信息,回头我试试,飞线倒不是多大问题

网友:
找到那几个信号飞线就可以,不过有条线

网友(点评):
不过有条线.......之后呢?

网友:
过来看看。。。。

网友(点评):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