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NS 1005打印复印都是空白

楼主(2024-04-11):
各位大侠,接到一台HP NS 1005的一体机,由于送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拆后发现是一条壁虎卡在开关管上导致电源部分烧毁,换了一块板子后发现无论复印还是打印都是空白的,换了粉盒和鼓、激光器都是一样,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思路,谢谢!!!附注:开机后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网友A:
高压触点着重检查下

网友B:
你这就是一个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触点着重检查下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是一个高压问题

整个板子已经换过了

网友C:
硒鼓放电触点检查一下,

网友:
收到,我检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硒鼓放电触点检查一下,

收到,我检查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