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H61M-VS3无CPU供电一例经验

楼主(2024-04-11):
根据时序图测得CPUPWRGD 1.0V正常,RT8876ASVID17VR_VIDCLK18VR_VIDSOUT19VR_VIDALERT#1.0V左右正常,34EN开启1.0V正常,先有VAXG供电0V VCORE供电0V 后才有PLTRST 0V CPURST 0V 都不正常;

Rt8876a VCORE上管G极有瞬间波形,33PWMA 2V左右无波形,通病TONSET两个脚11V多,断开测所连电阻180K正常,集显供电上管G极无波形,最后换集显供电芯片RT9624D后正常出供电。

网友(2024-06-13):
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有很好的借鉴,虽然板子型号不一样,但故障一样,发了帖子求助没解决。改天试一试换这个RT9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