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更换原则?32.768KHz除了大小一样,还有其它参数要 ...
晶振更换原则?32.768KHz除了大小一样,还有其它参数要求吗?

楼主(2024-04-11):
晶振更换原则?32.768KHz除了大小一样,还有其它参数要求吗?
比如:3*8圆柱晶振的,可以用2*6的圆柱替代吗?
除了大小和频率一样外,还有没有其它参数要求?大家有没有更换经验。
更换

网友:
可以。只区分有源和无缘
只要你引脚接对了,不管是什么形态都是可以代换的,例如本来是圆柱的你换成贴片都没事(大部分条件下,除了那些需要精密高频条件下要求)
32.768K只是很低很低的一个频率,基本没影响

网友:
从旧电脑主板去拆一个,时钟晶振地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