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4935g 键盘部分按键无反应,哪个是键盘控制芯片?请大师指教!

楼主(2024-04-11):
主板在裸板通电正常运行状态下(裸板只接内存,硬盘,外设包括键盘都没有接),金属片不小心掉到主板红色圈区域,导致火花短路,如图所示区域(区域左下方是光驱接口,见图,后插上转接硬盘,运行正常),供电瞬间保护断电,再次开机运行正常,以为没事了。后面装上键盘发现部分键盘不工作,外接USB键盘正常,因此认为i/o芯片正常。购买新键盘故障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应该是短路导致的主板问题,请问主板上哪个是kb键盘控制芯片?

我自己推测
1:短路导致某线路烧断;
2:键盘控制芯片损坏;

本人完全业余水平,请大师帮看看照片上哪个是键盘控制芯片,或者这个主板就没有键盘控制芯片,完全由i/o芯片控制键盘。谁有这款主板的点位图电路图吗?应该检查哪些部分?我的工具有ut61e+,可调电源30v,5a;热风枪,jbc245,jbc210;

网友:
键盘检测结果,按4显示的是....  不是数字4,外接键盘正常显示4

网友:
测量过排线座针脚与i/o 芯片通,看来就是这个ec芯片管,查断线看看

网友:
ene ec芯片。

网友:
今天修好了,第一次修笔记本,哈哈!
外接usb键盘正常,不代表i/o芯片,即kb926qf c0芯片正常,自己被这个误导了。
重装系统,问题依旧,自己还留着老的cpu,换上问题依旧,排除cpu问题;
网上找到kb926qf的引脚定义,然后测量,所有26个排线引脚都与芯片联通,但是发现有两个引脚之间有小阻值,其他都是无穷大,烧机ene芯片短暂可以摸到温度,但是电流到一定后就会突然变小,无法再烧机,再测那两个引脚,阻值烧机后变大到110欧。
没有红外线检测仪,烧机电流起不来,于是选择排除法,先取下火花区域isl6268caz芯片,引脚阻值不变,测量所有附近电容,没有短路
最后只能吹下ene芯片,两引脚立即恢复无穷大
去华强北买了个新ky926qf芯片,问过此芯片不需要写程序
回来焊接好,开机测试键盘恢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遇见的

网友(2024-09-29):
LA-4491P 点位

LA-4491P 4736Z.b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