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esktop Pro G2 MT PRINCETON REV A BIOS 开机快

楼主(2024-04-11):
HP Desktop Pro G2 MT
原机备份的BIOS,自己合成的ME,开机快。

网友:
已测试,好的,开机速度快

网友A(2024-07-02):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惠普PRODESK G2 MT 有M2接口的WIFI 座,这个假如有转接板能插M2协议固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惠普PRODESK G2 MT 有M2接口的WIFI 座,这个假如有转接板能插M2协议固态吗

理论讲不可以。虽然wifi也是走PCIe通道,但由于BIOS限制,应该不会被识别成SSD。

网友B:
非常感谢,解决掉了奇怪的问题,不好开机,无法重启风扇全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解决掉了奇怪的问题,不好开机,无法重启风扇全速

这些问题是很奇怪!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24-09-26):
这个主板供电接口是4+4+7针的电源接口,没有这个接口电源该怎么修。楼主是不是自己改装的电源来维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供电接口是4+4+7针的电源接口,没有这个接口电源该怎么修。楼主是不是自己改装的电源来维修的

是的,改装电源修的。虽然接口不一样,但是需要用的电压和信号,普通ATX电源上面都有。改装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改装电源修的。虽然接口不一样,但是需要用的电压和信号,普通ATX电源上面都有。改装很简单。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atx电源改装的图纸,或者拍个改装好的产品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atx电源改装的图纸,或者拍个改装好的产品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不需要图纸。直接把ATX电源绿线和任意一条黑线短接,然后保留黄色12V、灰色PG信号、紫色5V待机(有些不用),有一些带PCI的品牌机主板还会用到蓝色-12V。其他的都剪掉。然后做一个主板一样的插头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图纸。直接把ATX电源绿线和任意一条黑线短接,然后保留黄色12V、灰色PG信号、紫色5V待机(有些不用 ...

哦谢谢!这款电源有4+4+7和4+4+3,你的意思是不是改为4+4+(7pin或3pin都可以只保留灰、紫、黑和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这款电源有4+4+7和4+4+3,你的意思是不是改为4+4+(7pin或3pin都可以只保留灰、紫、黑和蓝)

对,是这个意思

网友:
学到了谢谢,关于该这个电源你可以单发一帖

网友E(2025-01-15):
我刷了你这BIOS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你这BIOS直接不跑码了

别人刷了都是没问题的。你的没好,找一下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刷了都是没问题的。你的没好,找一下别的原因。

我的本来BIOS没问题,误判,忘了备份,另找了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