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MAS0902能开 B27B的闪存量产软件

楼主(2024-04-11):
求一份MAS0902能开 B27B的闪存量产软件跟固件,先谢谢!!

网友:
怎么量产  请教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同求 100块收一个有256g以上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 100块收一个有256g以上固件

有无大虾介绍下,B27B  N18  N28A,这些简称在哪里看和确认的,在电路板上吗?

网友:
寻觅MAS0902的超能闪存秘籍,据说能开启B27B的隐藏技能?这难道是科技界的'九阳真经'?找到的话,请记得配上一杯快乐肥宅水,让升级的乐趣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无大虾介绍下,B27B  N18  N28A,这些简称在哪里看和确认的,在电路板上吗?

去查一下闪存芯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无大虾介绍下,B27B  N18  N28A,这些简称在哪里看和确认的,在电路板上吗?

正片看颗粒上的编号,其它看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 100块收一个有256g以上固件

兄台,大手笔喔,估计你手头上好多材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大手笔喔,估计你手头上好多材料吧

也不是很多 4个 256  1个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