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R 14ITL 2021 关于TYPYE 问题,

楼主(2024-04-11):
联想AIR 14ITL 2021   板号为LA-K321P  没有待机,不过保隔,其中PQS1 能过电压,有19V,而PQS12 另一边没有,由于这板有两种设计,在普通接口那里飞线19V,就能正常产生等机电压有5V,后以为是这个玻璃管UT1问题,SN2001024YBGR  就定了一个芯片回来,换上后这个PQ12偶尔能过电压两边都19V,但就是没有待机出来,也不触发,正常来说电压过去就应该出待机的呀,因为普通那接口飞线就正常,证明后极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知道这机还和那个元件有关。这种设计又没有留普通电源口出来,网上有些人直接用普通接口去弄,这个要钻孔和更换电源的,有点麻烦,客户也未必会接受 这个UT2 不知道有什么用 定了配件回来修不好,板也不便宜,只能改电路了,用TYPE-C诈骗器,

网友A:
后级短路了吧,这板通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了吧,这板通病问题

你的意思TYPE-C 相关电路有短路,而公共点后面是没有问题,因为是普通那个电源口就能开机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了吧,这板通病问题

还有这板那里有什么通病,请指点下

网友:
PD芯片相关条件你测了没?

网友(2024-06-03):
我的是pqs12温度高得摸不了。电脑可以用。一会就自动关机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