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接开关是接第一针和尾针吗?

楼主(2024-04-11):
请教一下大佬,这笔记本外接开关是接第一针和尾针吗?想改台式用

网友:
10 跟12一起

网友A:
第一是供电 ,  on/off  才与开关有关系, 再接一个地线

网友:
谢谢,测试正常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供电 ,  on/off  才与开关有关系, 再接一个地线

嗯嗯,小白瞎折腾的 拿破烂笔记本改的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