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95 板号fx505gt 2.0 3、5v跳不开机 插电源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4-04-11):
型号:fx95g
版号:fx505gt/mb 2.0
症状: 开机键盘灯闪 不显示
拆机发现主板灰特别多 清理下 插电测量3.5v 1.05v 来回跳 最终发现 pu9400 无输出 apw8715 2脚有开启 20脚boot  无电压 两个自举升压电容 坏了 换完开机显示 上机 插电源进系统自己无限关机重启 拔了电源进系统正常  感觉不应该是cpu坏 不可能一下子出这么多问题 发现l8004 傍边电容发黑了 换掉进系统正常

网友A(2024-06-22):
哪个来的PU9400?你开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来的PU9400?你开发出来的?

u9400

网友:
这个电容不该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哪个来的PU9400?你开发出来的?

人家打错个字,恶意这么大

网友(2024-09-26):
同故障,我这个io 20角有5v还往上跳一下 io出不足1v 0.7大概,后面sa也出了速掉。

网友:
果然nb是这里的问题 点赞

网友:
FX505 图纸 点位

FX505GT 2.0 schematic.pdf

FX505GT 2.0 bv.pdf

SchematicViewer(2).exe

网友:
I8004是什么

网友(2024-10-28):
感谢感谢!今天遇到了,果然是这个升压电容问题,放大镜可以看到这小电容一头腐蚀了。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2025-01-10):
感谢分享,确实换了那两个升压电容3、5V就不跳了。和VCC那个C9404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