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失败了怎么补救?刷错BIOS黑屏解决方法来了!

楼主(2024-04-11):
刷bios失败了怎么补救非常简单,首先因为刷BIOS失败了不能开机,所以只能通过离线刷BIOS设备连接BIOS芯片直刷,只有这种方法可以不开机状态刷BIOS,这个是唯一的补救方法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电脑官网下载BIOS文件放内存卡里
2.查找BIOS芯片,具体样子看图片8脚的是
3.离线刷BIOS设备附带的免拆夹子连接电脑主板BIOS芯片,按下开关就能刷回BIOS了
4刷BIOS结束后就能开机了
刷BIOS失败怎么补救方法就是这么简单,大家学会了吗?

网友A: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1、如果是老主板(比如技嘉老主板),官网没有BIOS,你怎么解决?
2、如果编程器识别不了你主板的BIOS芯片,怎么办?
3、你用编程器刷了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导致网卡MAC丢失(比如华硕主板),上不了网,你怎么解决?
4、联想主板,从联想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因为BIOS文件里不含描述区域、GbE区域和ME区域)。你怎么解决?
5、戴尔主板,从戴尔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是一个安装程序,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而且很难提取到BIOS文件。你怎么解决?
我研究了好久怎么用编程器把刷坏BIOS的主板救活,我都不敢说能救活所有的主板。
真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1、如果是老主板(比如技嘉老主板),官网没有BIOS,你怎么解决?
2、如果编程器识别 ...

百分之99的人碰不到你这些问题,普通人已经够用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夹子配合编程器搞

网友C:
不是这种8脚的芯片怎么解决。

网友:
有的主板厂家BIOS拆下来,你也刷不了(没有BIOS文件刷,只支持安装文件刷机)。魔改也不行。(据说是为了安全需要)。老板子的BIOS文件少,也没法搞。还有BIOS芯片识别不出来,也没有办法搞。以上几种遇到过,只能望洋兴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种8脚的芯片怎么解决。

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99的人碰不到你这些问题,普通人已经够用了。

不是哦。
联想台式机电脑的市场份额还是挺大的。很多企事业单位给员工买工作电脑,都是买联想。
华硕主板和华擎主板,用编程器刷了官网的BIOS后,经常会导致MAC丢失,上不了网。华硕、华擎主板的市场份额也是挺大的。此外,BIOS芯片的尺寸,也有几种不同规格,烧录夹不一定适用,编程器也不一定读的出来。甚至是,有些BIOS芯片与主板上其它器件距离太近,烧录夹放不进去,这就需要另外买烧录针,我就遇到过一次。
坑爹主板惠普IPM87-MP(REV:1.04)BIOS备份和添加NVMe,累得手都举不起来了,终于搞定-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9278-1-1.html
你的方法是可以,也感谢你分享给我们。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和掌握其它的技术和技能,因为在用编程器刷BIOS拯救主板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
联想台式机电脑的市场份额还是挺大的。很多企事业单位给员工买工作电脑,都是买联想。
华硕主 ...

我这个设备可以连接探针,写入数据支持断点续传,解决你探针中途断开的问题,不用连接电脑解决你笔记本慢的问题

网友:
喟,这个夹子敢不敢用好点的材料制作?一个夹几次就夹不住了,你们这个一次性的吗?

网友:
夹子夹几次就夹不住了

网友: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盲目升级,我的 BIOS 就像我的心跳,出厂设置最可靠。手动狗头。

网友:
看来以后升级BIOS得像干特工任务一样,一失手成千古恨,还好有救星降临,不然我的电脑就要加入‘开不了机俱乐部’了。

网友:
夹子根本就是垃圾

网友:
有这个方法值得去试一下

网友:
夹子确实不太好用!!

网友:
需要《离线刷BIOS设备》请到x宝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2024-06-29):
很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