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

楼主(2024-04-11):
DELL E6400笔记本,插充电器自动启动掉电后有自动启动再掉电到待机,插内存条和不插的电流表现都一样,并且C壳上有个数字9指示灯闪烁十几下就不闪了也不开机屏幕也不亮。这种情况的笔记本该注重检修哪里的问题,麻烦老司机们帮忙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刷Bois就可以了

网友:
刷了两个BIOS都还是老样子,像是不出内存,内存电感有1.8的电。

网友:
掉电愿意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吧,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