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代笔记本cpu更换的求助

楼主(2024-04-11):
最近换12代老是失败,基本都是变形导致,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12代笔记本的cpu更换需要怎么做才能完美更换

网友:
铜球,绑定

网友:
12代U换了几次都是一把过 !可能是我运气好?没感觉有多难阿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的关系吧,变形除了板子本身变形之外,那就是温度曲线没调好,别的暂时没想到啥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