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LY BTX-3031 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24-04-11):
最近朋友送修一台老电脑,不显示,按电源开关风扇转了一下就停机,看起来是无法加电。拆下所有外设就剩下主板(后加上内存),情况仍然如此。这种情况要么开关稳压电源有问题,要么是主板有问题。开始未拔下电源到主板的接头(老电源20针的),先测量一下24针(主板上接口是24针的)各组输出对地电阻,发现3.3v对地阻值较低10欧姆左右,以为主板有问题(业余搞搞玩玩修理的,认识不足),后来将插头拔下来,再测量主板3.3v的接点对地,正常了,有160欧。再量电源3.3v  对地,10欧姆左右,以为有问题,后先拆开后查与电源是HOPELY BTX-3031(主控芯片ka7500B)相应的图纸,发现实际上10欧姆是电流(电压)取样电阻,正常。顺便说一句,5v对地为量出来48欧左右(查类似图纸是47欧)正常。12V对地比较大有2k以上(有电容充电,量时阻值不断增加)。由此看来电源应该没有短路。插电,短接绿线与黑线,风扇转动,量各路输出。发现3.3V没有输出。量次级整流二极管D83-004 (肖基特快恢复共负极双二极管,最大电流60A)有输出空载表显8-9V。跑线,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跑,发现在线路板上二板管负极与3.3发输出接线之间有断路,仔细观察线路板上似乎有烧断(怀疑有小的保险电阻烧毁),因手头没有相应保险丝或保险电阻,直接焊上连通了事。电源修复后插上主板,亮机。Ok收工。中华一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题外话:论坛有讲到主板对地地阻,有讲到有的板电源(3.3,5v)对地只有几十欧,很可能是电源未拔下前测量到的,一定有拔下电源测量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