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180显示无法打印05,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

楼主(2024-04-11):
开机预热之后就出现这个报错,然后电源不关,风扇就不停的转。
我还上咸鱼,花50块钱买了一个师傅技术指导,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师傅叫我清除热敏组件上的积碳,我弄完不行;他又说换定影,今天买到了新定影换上去了,也不行(所有拆机步骤都是我在抖音找的教程,师傅并不指导步骤,只说清除积碳/换定影这一关键词),然后我就发消息跟他说不是定影问题,然后他直接不理我了!
我不信出来接单的老师傅不会修兄弟,只能认为他收了钱不办事,指点别人却还藏着掖着不痛快!
我实在没办法了投入太大,只能来这里问问有没有修过这个症状的兄弟?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折断的地方

网友A:
开机灯管加热不,如果加热就是主板。或者小板虚焊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这么好修,在你那就那困难。换了新的等15分钟,机子会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灯管加热不,如果加热就是主板。或者小板虚焊

老的定影也加热的,摸上去是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这么好修,在你那就那困难。换了新的等15分钟,机子会不会重启,

报错不同啊!你说的那种,屏幕会提示15分钟后重启,我的屏幕并没有提示

网友:
定影单元配件的好坏要能检查,其实专业的事,送给专业的人做比较好,修不好又不收钱。不一定比你自己修花的精力和钱更多。

网友:
定影主板还有电机三个一块换,防止上下辊粘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这么好修,在你那就那困难。换了新的等15分钟,机子会不会重启,

兄弟7360打印全空白是啥导致的?

网友(2024-11-28):
给后面查资料的兄弟提个方向,测量两个传感器的阻传值,左边17K左右,右边4K多,如果测出来40欧和20欧左右,主控挂了,这两个传感器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直接入主控。

网友:
大多数都是主芯片挂了,没啥维修价值。

网友:
换换393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