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刷非原厂bios|笔记本刷bios失败怎么处理好掉呢维修教程

楼主(2024-04-11):
因为原厂BIOS都有校验,正常方法刷入会被检测,非原厂BIOS改过校验变了,所以通常的方法刷不进去会报错。
需要用硬件设备连接电脑主板BIOS芯片硬刷,这个方法不受主板校验影响,所以可以刷进去
准备工具有:螺丝刀拆电脑用,离线刷BIOS设备,BIOS文件
第一步:BIOS文件放内存卡里,内存卡连接离线刷BIOS设备上,手机充电器供电。
第二步:用免拆夹子连接BIOS芯片的触点上,红线和圆点对齐。
第三步:按下开关,屏幕显示刷BIOS进度百分百,结束关闭开关。
这样就能把非原厂BIOS刷进去了

网友A:
这。。。我一直用809+夹子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我一直用809+夹子刷的啊

假如我是普通人没有别的电脑,809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我是普通人没有别的电脑,809怎么用?

那简单啊,找个维修的刷啊,不然哪有维修这行业?

网友C:
原来的bios文件丢失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bios文件丢失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

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2024-06-21):
很方便的东西

网友:
这里有离线刷BIOS设备的详细资料,大家去看吧:http://www.isoyun.com/hardware.html

网友:
非常好使的工具

网友:
特别好用,笔记本台式机全都可以

网友(2024-08-12):
我用这个工具刷好几台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