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疗伤修复DELL5488

楼主(2024-04-11):
收到顾客的DELL  5488 。描述说是电源口有糊味
拆机发现只是电容烧糊了。感觉问题不大,下面是故障图

确定公共点短路。就开始挖呀挖,越挖越感觉不对劲
最终还是把板子挖穿了才不短路。

板层断了几根线

绿油涂起来,板层飞起来

这是补好后的样子,该有的原件都补上。

屏幕亮了,维修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学习了。

谢谢捧场,我会再接再厉

网友:
好贴,挖个大洞

网友B:
一般换版,不修,好麻烦,又不好收费,收多了,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版,不修,好麻烦,又不好收费,收多了,不愿意。

这种还好吧,手工好就行。要求不高,比查时序找问题的好修,尤其不定时掉电的是真难修,还耽误时间

网友:
这手工活厉害啊

网友:
这挖呀挖的比我挖的好

网友:
技术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
机子才值大几百,不知道能够收费多少?

网友:
看不懂就说:6

网友:
技术过硬呀,多层板的线路可不容易识别。